[其它] 问彩电解码芯片R G B 电压。R:2.5V G:5V,B2.5V正常吗

楼主(2018-02-08):
解码芯片TA8808BN输出电压分别是R:2.5V G:5V,B2.5V。已断开后级测量已确定芯片G是5伏是不是意味着芯片坏了?数据出错会不会造成电压这么高?

网友A:
电视的主要故障是什么?

网友B:
电视机是什么牌子的.现在的故障现象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的主要故障是什么?

调整视放板G电位,绿色变淡,隐约看到里面有图像,不清,还是偏绿。有声音。原高压包已坏,用万能包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机是什么牌子的.现在的故障现象是?

网友:
这个老古懂是不是显像管老化。

网友C:
试试是否显像管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是否显像管老化

有可能吧,但是卸下视放板三枪电压也差很大,R B 150V,G才100V。断开解码芯片 RGB输出的三个电阻,测量RGB输出,G达到5V,另外两色才2.5V,有同行遇到这个问题吗。我觉得是芯片问题,但手头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吧,但是卸下视放板三枪电压也差很大,R B 150V,G才100V。断开解码芯片 RGB输出的三个电阻,测量R ...

三枪分别对地试试

网友:
看ABL电阻烧没,另一个万能包改的,看灯丝电压低不,断视放板连线,接信号,三枪不一至大块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