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帮我看看这个程序怎么不能编译

楼主(2018-02-08):
在书上抄写的怎么不能编译啊?
#include<REG51.H>
#define DY_PORT      P1
#define DY_SPEED    100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
    while(--a != 0){
        for(i = 0; i < 600; i++);
        }
        }
Void main(void){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temp;
         while(1){
         temp=0x01;
         for (i=0;i<8;i++){
         DY_PORT=~temp;
         delay(DY_SPEED);
         temp<<=1;
         }
         temp=0x80;
         for (i=0;i<8;i++){
         DY_PORT=~temp;
         delay(DY_SPEED);
          temp>>=1;
}
         temp=0xFE;
         for (i=0;i<8;i++){
         DY_PORT=~temp;
         delay(DY_SPEED);
          temp<<=1;
}
         temp=0x7F;
         for (i=0;i<8;i++){
         DY_PORT=~temp;
         delay(DY_SPEED);
          temp>>=1;
}
}
}

网友A:
干家电维修, 有好多资料都是英文

给你个翻译软件 你试试

[url在线翻译

网友:
Void main(void)注意大小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家电维修, 有好多资料都是英文

有点点答非所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点点答非所问!!!

英文复制到在线翻译,不就变成了中文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英文复制到在线翻译,不就变成了中文了吗??

  楼主发的是C语言单片程序,要用软件编译生成二进制机器码。不是把英文,翻译成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语言创建的程序,
就用什么语言进行编译。

   编译不成功可能有问题,大小或语法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的是C语言单片程序,要用软件编译生成二进制机器码。不是把英文,翻译成中文。

是把英文,翻译成中文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编译时提示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delay'

网友:
Void delay
Void main
这两行第一个字母的V改成小写,不要用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