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41主板USB接口旁边的集成块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8-02-10):
给朋友修一张戴尔G41主板,故障现象是不开机接通电源后可以启动CPU风扇运行正常也能强制关机但就是点不亮,后来检查发现在主板USB接口处有一块几十脚的小集成块烧炸裂开使原来就很小的型号字母炸裂看不完全很不清楚,不知是什么型号我发在维修网上来请修过这种型号主板的师傅或知道这集成块型号的师傅能够给予回复请教能够告诉我型号和在淘宝上有没有卖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是不是USB的管理芯片。要不就是电源开机芯片。我不懂,瞎猜的

网友B:
猜测应该是网卡的芯片,因为只有网卡容易雷击下面继续

网友:
根本没必要修,买一块二手G41板不过40元,修的费用都不止这个价。直接网购一块替换好了。

网友:
应该是网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猜测应该是网卡的芯片,因为只有网卡容易雷击下面继续

同意你的意见

网友:
网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USB的管理芯片。要不就是电源开机芯片。我不懂,瞎猜的

您见过带晶振的USB管理和电源管理芯片么?
网卡芯片,查用户使用环境吧。一定是有漏电的网络蹿过来滴。否则它不会炸裂

网友:
网卡芯片 拆掉不用都行

网友:
拆掉 看看能不能开机  能开机的话进系统看看少了些什么,基本上这种就是网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