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了2瓶r22压力基本没变化.什么情况

楼主(2018-02-13):
温度18℃左右,没放雪种开空调测压力3.5左右,然后放掉放到3.3,加了一瓶才上升一点,然后再加一瓶压力才3.8左右。雪种是晶凉300g左右的。这是什么问题啊  制冷剂问题还是什么原因。请指点

网友:
建议找师傅修,这个不是业余就能调到最佳状态,就像调音响,会一点的师傅,谁都能弄响,但是不是每个都能弄出最好的音质

网友:
同意沙发意见

网友:
安瓶算第一次见。

网友:
是哪种氟啊 氟种类很多 22  410  32  常见空调氟

网友:
找个师傅吧

网友:
制冷剂不对吧

网友:
不知道 你放了又加,加了又放,你这是在干嘛呢 !!!!

要是手头制冷剂多的用不了,送我吧 !!!!

2018年要用的制冷剂 我还没有备货 ....

网友:
环境温度18度,在制热模式 拔了四通阀加制冷剂   压力3个左右。
你不能按环境温度35度来看压力加的,加制冷剂 压力,电流  还有一个环境温度很重要的。
如果楼主用经验手感法 ,控制不好,建议放了制冷剂  抽真空  定量加。

网友:
我告诉你什么情况!你得先学习制冷理论知识,再学习修理技能,然后在师傅手底下掌握点经验,技艺,最后你就可以上机实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