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大师们看看这个顽固的蓝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2-13):
一台电脑,开机能进入系统。不一会就蓝屏死机。按一下开关键马上就关机。再次启动,进入系统,一会又蓝屏。看样子是系统问题。决定重做系统,拿出U盘进入pe系统却找不到硬盘(台电120g固态硬盘)。在分区工具里能看到硬盘,再对硬盘进行格式化操作时很慢。等反应过来,硬盘盘符又不见了。看来硬盘也坏了。换了一个金士顿固态硬盘。ghost系统重启安装系统。第二次重启就蓝屏啦。师傅们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查下电源会有意外收获!

网友:
内存换了吗,还有就是硬盘线

网友:
进入 PE后选择, win8 防蓝屏,或者 新机型, 才能看见你的 固态硬盘。
好多电脑已经不支持xp系统了
建议你装win7 系统

网友:
电源内存换了试看!

网友A:
检测不到显卡信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不到显卡信系,

看看内存的金手指

网友:
应该是硬盘模式问题,还是安装win7吧

网友:
装win7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