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坏电源!绿黑线短接!万用表测

楼主(2018-02-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那你买一台吧

网友:
买示波器的钱够买好几十个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示波器测出来的低压输出波形正常吗?

如果带何是的负载的话,肯定不正常.

网友:
检查功率下降的原因!

网友:
明显是带负载能力不足,功率下降的事,查主滤波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