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BCD-245TP3冷冻室不制冷

楼主(2018-02-17):
东芝BCD-245TP3冷冻室只有-6℃

到用户家查看设置都正常,冷藏和软冻能到正常温度只有冷冻室只有-6℃。拉回试机居然正常了,冷冻室到-21℃并能正常停机。没发现问题继续试机到第三天,冷冻室温度开始慢慢升高了,电流也只有0.2A。冷藏和软冻正常工作是0.4A。后背不热,是电磁阀没打开还是堵了呢?       待修

网友:
可能微漏系统有水份,轻微冰堵

网友:
可能是有漏系统有水份。

网友:
冷冻传感器坏了

楼主:
年里面都没时间修,一直放到现在。今天打开系统,基本都没什么制冷剂了。打压检漏中。
漏的还挺快,确定低压漏。要开背了

楼主:
开背,挖,打压,测漏,在挖,在测漏,盘管,发泡,合背,抽空,加氟,制冷,停机。难搞,合资品牌,三箱,变频,这样的机器以后要在原价上加一百,整整搞了两天。累

网友(2019-03-04):
我这两天也修了台同样问题的这个冰箱,只有变温室能正常制冷,冷冻冷藏都显示H,检查传感器都正常电磁阀也有工作,重新开机冷冻又制冷了但温度到只能到零下5度就降不下去了,之前还没怀疑漏雪种,看来这下有点麻烦了,请问楼主最后查到是哪个室漏?

楼主:
不记得了,冷藏软冻都换了,高压也换了,不想返工,全换

网友(2019-09-21):
劳务费多少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