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电机

楼主(2018-02-20):
这是一台洗衣机上拆下的,原来用变频器控制,现在不知道是220还是380,如果是220该怎么接线。

楼主:
这是和电机配套的变频器

网友:
这个变频器不错,
修变频空调,变频冰箱的时候
可以驱动压缩机。测试压缩机的好坏

网友:
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修变频空调就可以用220v交流电直接驱动压缩机了.

网友:
变频器有大用了

网友A:
原来三相220V。把三角接线改为星型,就可以接380的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三相220V。把三角接线改为星型,就可以接380的电源了

你好我现在电机要接220要怎么接呢,不用变频器的情况下

网友:
这个电机是三相1500瓦,可以接三相电,接220V电必须接变频器,L1、L2接220V电,U、V、W接电机

网友:
这电机是三相的接不了220V的,一般与变频器配套的电机是不允许在50赫工频长期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电机要接220要怎么接呢,不用变频器的情况下

用电容分相,不过功率就达不到原来的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