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TLM32V68CX奇特故障求高师指教!

楼主(2018-02-20):
在此!首先向各位论坛高师和同仁们拜年了!
   年前、一客户送修一台海信TLM32V68CX电视、故障为灰屏、有时有图像闪现一下,伴音始终正常,背光灯管一直正常亮着。
   用数字万用表测得主板到逻辑板插线接口各脚电压2.6V  1.3V 12V始终稳定。只是逻辑板输出到屏边板电路有6个脚位(图像正常电压应为1.38V),图像闪现时0-1.38V波动很大。屏边板各处电压15V  21.3V  3.3V  3.5V  12V始终稳定不变。
  由于电源板和主板电压始终正常稳定,应该排除在外。以为逻辑板不良,换上新买的逻辑板和边板排线,故障依旧。怀疑主板到逻辑板之间排线不良、用导线直接也无效。
   现在、此电视刚开机图像时有时无、开机时间长些图像有所稳定。声音始终正常。
   本人住农村街、修液晶电视不多、这种故障第一次碰到。肯请修过此故障、此机型的师傅们指教一 二!多多谢谢!

网友:
用万能主板试一下屏

楼主:
以下是视频视频

网友A:
你把主板和逻辑板距离远点显示屏看看干扰是否变少,如果这样开屏把灯管后面的锡纸全部撕掉然后屏蔽一下逻辑板就可以彻底搞定。

网友:
排线可以检测,你这样搞成垃圾了还特费时间,就算这样也要用热宿管处理啊

网友:
再好找块主板点屏试一下,如果主板沒问题,就是屏问题。

网友:
建议同行买个通用主板试机用。维修中会少走很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主板和逻辑板距离远点显示屏看看干扰是否变少,如果这样开屏把灯管后面的锡纸全部撕掉然后屏蔽一下逻辑 ...

  感谢《三诺速修》版主的指教!的确一开始用手将排线和逻辑板与屏幕拿开点图像有所稳定,将逻辑板粘回原处图像就闪现严重、以为是逻辑板和排线接触不良、就换了逻辑板和排组线、并用导线直接了主板到逻辑板的排线无效。现在是每次开机图像闪现严重、电视时间开长点有所好转。
   打算按照版主的无私指点开屏检查了。

网友:
LG的塑料屏,按论坛以前的案例用锡纸包逻辑板电源板,主板和高压线,去掉电源板接地螺钉,基本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