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作线性电源

楼主(2018-02-21):
RT809HSE编程器

自己以前制作过几个线性电源,都因为发热大放弃,LM317和431甲加推动管都试过,调整管先用的彩电开关管1710等等一些拆机管,后来网购了一些2N3055,使用的时候发现电流一过1安发热急速上升加风扇也不管事儿,烧坏了好多管子。想来想去,只可能是压差太大的事儿。因为我现在用的变压器时40多伏。低电压输出时大部分功率消耗在了发热上。一般压差在五伏以内最好。说干就干!刚好手上有一个不用的功放里面有个环牛。量下了一双22V,五福,20V。22组在最外面,嗯,这组线圈全部拆掉。剩下5伏和20V,5伏待用,20V经过电阻降压供风扇和电压表使用。重新绕制线圈,每圈大约0.3V。6伏 ,14伏,28伏,50伏留了这四种抽头。制作过程没顾上拍照,只把做成的给大家发一下。经过试用切换在对应抽头上,2安以内功率管几乎没有温度。最大输出将近十安。外壳我用的是不用的调压器外壳,手上调压抽头用的是机械转换开关,大电流输出时烧坏了,买了一个接上去又坏了。后来干脆在后面用纤维板在上面打了几个眼,穿了一些螺丝利用跳线连接,等以后买上好质量的开关,再换吧。用一节电炉丝当负载,实测效果非常不错。线太乱还没顾上整。

网友:
内部,有点乱

网友:
RT809HSE编程器
不错,压差太大时发热严重,我也搞烧过几个后来用一个ATX电源搞可调,效果显著,用起来不错。一点都不热。

网友A:
上电路图吧,atx电源改的可调有静电。经常被电。

网友:
不错!用开关电源的好!

网友:
大功率下,你用外壳做散热片效果不理想,应加个专用散热片才好。

网友:
加个电压跟踪电路吧!

网友:
线性稳压调压器,最大的缺点就是压差高、大电流时,自身功耗过大,14-28-50V这几个还是电压差过大,其实再加一个339比较器和几个12V20A小接触器,就可以实现自动调节到适当的抽头,降低调整管的压差,还有就是调整管应该使用达林顿大功率功放三极管,而不是用开关管,因为线性稳压不是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路图吧,atx电源改的可调有静电。经常被电。

不是静电,是对地电容

网友:
这线乱得不行,应该搞个接线架,有利于检查、维修、散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