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导出电话号码(通讯录)?

楼主(2018-02-22):
三星S4 SCH I959

手机的电话号码全部导出,备份到自己的电脑或者U盘

关键是如何导出

网友A:
qq同步助手 移动账厅  都可以备份到云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同步助手 移动账厅  都可以备份到云端

不备份到云端,只须备份到自己的电脑或者移动移动硬盘、U盘即可。

网友B:
老型号的手机有的需要有专门与电脑联机的软件,品牌型号不同会有差异,导出文件格式也可能会有差别。
现在新型的智能手机都统一了,只要你的手机通过联接线或者无线网能与自己的电脑联接上,直接按“导出”就可以将备份的文件存在电脑的硬盘上了,然后再拷到U盘或光盘上保存都是很容易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型号的手机有的需要有专门与电脑联机的软件,品牌型号不同会有差异,导出文件格式也可能会有差别。
现在 ...

对的联系人设置里有导入导出,可以导出到SIM卡或SD卡已及蓝牙设备也能重这些设备导入,WiFi的好像得用备份助手(系统自带,可以保存在云端也可保存在同WiFi/蓝牙下的设备硬盘),系统联系人设置没有WiFi导出到设备的设置

格式很多种,但均可以使用记事本打开,可能稍微有些乱码,大体还是可以分出来谁是谁的

网友:
   360手机助手。电脑版

   很容易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型号的手机有的需要有专门与电脑联机的软件,品牌型号不同会有差异,导出文件格式也可能会有差别。
现在 ...

我说的就是智能手机,非老手机。

网友(2018-05-18):
将通讯录备份到手机,再通过蓝牙传到另一部手机

网友:
在手机里面备份到SD卡,或连接电脑打开360手机助手,用手机助手备份到电脑,记得按照提示在手机上面确认授权。

网友:
用手机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