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液晶高压变压器引脚打火,有没有专用绝缘密封胶,

楼主(2018-02-24):
液晶高压变压器引脚打火,刚开机有隐略开机画面随后黑屏保护,有没有专用密封绝缘胶,我用高压帽密封胶试了一下不行,

网友:
703,704都可以

网友:
焊脚可能碳化了,要处理下,再涂上703 704

网友:
高压帽密封胶可以,要处理下

网友:
变压器引脚下线路板要清理下,703 704可以的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2019-05-26):
清理干净,用703胶。

网友:
5楼所说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