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立方-38℃速冻冷库化霜后就开不起来

楼主(2018-02-26):
求大神指点一下,
8立方-38℃速冻冷库,谷轮半封闭压缩机15匹,r22制冷剂 冷库化霜后就开不起来咯,我去之后把高低压保护开关复位,机器开起来,降到-30℃降不下去,排气温度130℃,压缩机温度80℃左右,他这所有的表都坏了,实测低压吸气口1公斤,感觉是制冷剂过多导致,但是如果是制冷剂过多,(带储液罐)为什么会正常运行大半年没问题,突然出现问题,压缩机突突声,没有异响,平衡压力很慢,气密性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应该是系统中的制冷剂少了,而不是多了!压缩机的排气温度高,就说明回气过热度大,蒸发压力小。
8立方配15P的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系统中的制冷剂少了,而不是多了!压缩机的排气温度高,就说明回气过热度大,蒸发压力小。
8立方配1 ...

你好,这个机组大概10年了,去年听讲换了这个旧的谷轮压缩机,当初选型可能是血液制品,对制冷速率有要求吧,一开始我也考虑咯是制冷剂少导致,所以加咯制冷剂,慢慢加,一共加咯5公斤没有效果,因为是15匹的,没敢再继续加,蒸发器是dj552,冷凝器是fnh150的
荣昌师傅,早上我想把膨胀阀调回原厂就是一半,现在能关小三圈到底,然后开大22圈都没到底,不敢开了,高压运行7.5公斤,低压一公斤

网友:
库温-30度,制冷剂R22,蒸发压力-35度,低压吸气压力0.03
你的低压压力太高了

网友:
你有没有考虑是压缩机阀片的问题?过热度太大了,阀片被玩坏了。换制冷剂吧!R22打这个温度会被玩残的。

网友:
风冷式蒸发器化霜很关键,降到零下30度下不去,应考虑冰糊住了,然后考虑每次停机后开不起来,可能是机械压力保护器故障好好查查

网友:
冷库化霜后就开不起来咯,我去之后把高低压保护开关复位,机器开起来

化霜后开不起来,有可能冷凝器散热不良,化霜后冷库热负荷上升,所需散热量增大,还是先检查散热问题吧。加F过多排气温度应该是会下降的。R-22低压1KG/CM2(蒸发温度-25度)会降至-30度吗?表有问题吧?还是原先库体的馀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