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霍夫曼油冷机维修分享

楼主(2018-02-27):
此机昨天夜里报修。报修故障--磨齿油温度30度报警停机。机床无法工作!
今天早8点前到现场检修,发现磨齿油冷却系统膨胀阀前端的24V电磁阀不工作,经查电压正常,判断电磁阀线圈坏,更换后修复。
此机维修简单,主要是和大家分享此机机构。

网友A:
不知楼主收入多少大洋?

网友:
果然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收入多少大洋?

我们是签的年合同。3台同样的油冷机,5台雷博的小油冷机,2台开利的水冷螺杆机,1台800的冷却塔,6台小控制柜空调,1台48千瓦的电锅炉,6台22千瓦的水泵电机。年维保费13万。任何材料费都是甲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是签的年合同。3台同样的油冷机,5台雷博的小油冷机,2台开利的水冷螺杆机,1台800的冷却塔,6台小控 ...

祝你年年发大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你年年发大财

谢谢你的祝福,也祝你年年发财。我只是混个温饱,真的不是忽悠更不是谦虚。

网友:
厉害赚钱的节奏

网友B:
祝楼主2018年发大财,吉祥安康,大家也一样吧
看到我没见过的设备,谢楼主,热傍通那张图应该还荐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楼主2018年发大财,吉祥安康,大家也一样吧
看到我没见过的设备,谢楼主,热傍通那张图应该还荐在故障

你是说膨胀阀哪里结霜?如果你说的是这一点。那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