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天鹅TB75-J5188DCL洗衣机变频电机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18-02-27):
请问小天鹅TB75-J5188DCL洗衣机变频电机如何判断好坏?电机的6根接线都是什么作用?
具体现象是:
启动时有吭吭声但转不动,如果用手拧一下波轮就可以转起来。
如果卸掉皮带电机可以自己转起来,但带上负载就转不起来了。

网友A:
用户吧,你有万用表吗?不然这不好查,找个师傅吧,也不贵

网友:
换电机!换!控制板!换电脑版!ok

楼主:
有万用表,如何检查电机?是用户,不能可能的配件都买一个回来。如果有配件,我就挨个换了!

楼主:
还是请教各位专家,如何测量电机的好坏?初步判断是电机问题,但又怕买了一个备件换上还不转,所以想用表再测量确认一下。维修售后要400多,买个电机只需要180,我看更换电机并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户吧,你有万用表吗?不然这不好查,找个师傅吧,也不贵

你好,您说的非常对,我是用户。我有万用表,请问如何检查这个永磁同步电机好坏?或者电机6根接线的用途是什么?

网友A:
400-180=故障原因查找。不一定是电机问题,既然售后说电机坏了,直接买一个算了,花180你还赚220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180=故障原因查找。不一定是电机问题,既然售后说电机坏了,直接买一个算了,花180你还赚220那

谢谢回复。我觉得售后就是像上面兄弟说的,初步判断换电机,不行就换控制板,再换电脑版。但我手头没有啊,所以还是想量一下电机的好坏,确定好了再更换!

网友B:
电机六条线,三条粗线是电机线,电阻很小三相电阻基本一致,三条小线5V电源信号入信号出,电机很少坏,霍尔传感器可能性大。自已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六条线,三条粗线是电机线,电阻很小三相电阻基本一致,三条小线5V电源信号入信号出,电机很少坏,霍尔 ...

谢谢专家回复,这个变频洗衣机电机的6根线是一样粗细的,另外请问霍尔传感器是在电机里面吗?file:///E:/%E4%B8%AA%E4%BA%BA%E8%B5%84%E6%96%99/bianjiang/%E6%96%B0%E5%BB%BA%E6%96%87%E4%BB%B6%E5%A4%B9%20(2)/2018/SRTC/20180225/IMG_20180225_12413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