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尔三门冰箱单毛细管系统管路分布图

楼主(2018-02-27):
如题,管路进入冷藏室一圈后,是进入软冻室再到冷冻室最后回到冷藏室?还是管路进入冷藏室一圈后,进入冷冻室再到软冻室最后回到冷藏室?

楼主:
国强版主你冰箱修的多,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强版主你冰箱修的多,指点一下

海尔单系统的三门冰箱我还真没开过背,但是根据两门的分析,如果毛细管先进的冷藏走一圈,然后还应该去冷冻,冷冻出来再到软冻,最后通过冷藏回到压缩机。

网友:
不知道你的冰箱什么故障,为什么要判断管路走向?

楼主:
低压漏,而且是软冻室漏,三个温区之间的连接管都在冰箱两侧很深的地方,没有挖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压漏,而且是软冻室漏,三个温区之间的连接管都在冰箱两侧很深的地方,没有挖出来。

留下冷冻室部分,软冻和冷藏全部重新盘管,更换新的毛细管先走冷冻,然后软冻,最后冷藏就行了,管子多盘一点,不要偷工减料就行了。

网友(2018-05-10):
我也遇到这样 一个冰箱,楼主修好了吗?怎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