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3D50A3000iV等离子电视无声无图像的故障

楼主(2018-02-27):
长虹3D50A3000iV等离子电视上电处于开机状态,逻辑板输出高电平,主板输出低电平,主板5V工作电流1.67A,屏电压209V及65V,逻辑板指示灯正常闪烁,电源板各输出电压正常,Y板无明显短路现象,本机按键和遥控器失效,无声无图像的故障,请热心师傅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等离子电视机可不是那么好修的!我还不会修

网友:
你所谓的“师傅”称谓不敢当,只是来和你交流,建议你把存储器数据换一下试试。

网友B:
先自检试试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
多用几种信号输入试试,

楼主:
多谢各位家人支招!

楼主:
测量逻辑板30P各脚电压:28、30分别为3.2V、3.2V,其他为零;15P各脚电压:2、7、10、14及15分别为1.5V、1.4V、1.3V、5.12V、5.12V,其他脚为零;25P各脚电压:1、2、11、13、14、17、20、21、22、24分别为5.12V、5.12V、1.2V、1.5V、1.4V、1.4V、1.4V、1.4V、2V、2V,其他脚为零。
屏型号参数:PM50H4000
电压设置:5.0V/Va:56/Vs211
-190/147/90/N.A/N.A
最大电压:5.4V/15.5V/Va:57V/Vs215
最大电流:2.0A/0.5A/1.0A/1.3A
生产日期:2012.04
实测电压:5.12V/15V/Va:56V/Vs:209V
实测电流:1.67A/0.3A/N.A/N.A

网友C:
看你的故障现象应该是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故障现象应该是主板问题

我也觉得是主板问题,所以在TB买了一块主板,但故障依旧,主板5V工作电流只有0.66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故障现象应该是主板问题

主板工作电流小于额定电流,可以断定这块主板也是故障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离子电视机可不是那么好修的!我还不会修

我修过无数的CRT电视,第一台等离子电视是松下TH-50PV80C,故障现象也是无声无图像,上电电源指示灯是2次不间断闪烁,经测量为15V的负载有短路现象,P板(电源板)正常,重点检查A板(主板)15VDC转换电路,原因是贴片电容C5624(10微法)短路,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工作电流小于额定电流,可以断定这块主板也是故障板。

只有分别一试板子了,先只接主板、电源板,测试各电压正常否,再一块块接其它板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自检试试

主板问题是可以确实,但也不能排除屏幕保护问题,屏自检是最好的办法,屏自检时是除去与主板的所有连接,将逻辑板PS-ON接地,还有短接哪几个脚,请有经验的师傅示范一下,谢谢!

网友:
检查排线,主板-逻辑板。

网友D:
检查Y板上的几个关键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Y板上的几个关键点电压。

实测电压:5.12V/15V/Va:56V/Vs:209V
实测电流:1.67A/0.3A/N.A/N.A

楼主:
请分享虹歐屏PM50H4000屏自檢方法(白屏)

网友E:
干嘛不先屏自检呢   很直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嘛不先屏自检呢   很直观的

亲,如何屏自捡?找不到资料,请指点一下。

楼主(2018-04-18):
      更换另一块主板以后,总算把等离子屏点亮,但图像出现色斑,说明逻辑板也有问题,更换逻辑板后总算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楼主(2018-09-15):
各位师傅好!
    这台长虹3D50A3000IV离子电视机今年2月更换主板后从无声无图变成有声有图但图像人脸有色斑,再更换逻辑板后恢复正常图像,但前周又出现色斑,暗平衡失常,本来黑色变成暗红色,怀疑逻辑板故障,更换逻辑板后故障依旧,请师傅们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好!
    这台长虹3D50A3000IV离子电视机今年2月更换主板后从无声无图变成有声有图但图像人脸有色斑 ...

    参考相关等离子电视维修资料,X板故障有可能产生上述现象,故更换X板,但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