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教程] 请教大师如何给液晶电视刷程序

楼主(2018-03-03):
各位大师请指教如何给液晶电视刷机?我看了部分资料一知半解请问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用U盘刷程序,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用编程器

网友:
U盘刷程序犹如电脑做系统,
编程器犹如刷BIOS,是两个分区。不知对不对

网友:
比喻简单明了

网友A:
用什么刷程序,要看主板,取决于主板厂家。
有的主板支持 U盘刷
有的主板支持 VGA 口
有的主板 必须取下存储器刷。
各有千秋, 刷程序不是你想怎么刷,就能怎么刷的,一切取决于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刷程序,要看主板,取决于主板厂家。
有的主板支持 U盘刷
有的主板支持 VGA 口

师傅能否具体的介绍一下拜托

网友B:
液晶电视有智能系统的,其系统文件损坏了,就不能正常启动工作了!其特点是开机卡在某个启动画面上不动或无法开机,检测在主板电压都正常的状况下,这时就有可能要U盘刷机了。储存块中的程序损坏了,就要用编程器刷机了。

网友:
3年5年也讲不清楚。上爱修网漫漫学习学习吧,我也不会
一板一世界    一板一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电视有智能系统的,其系统文件损坏了,就不能正常启动工作了!其特点是开机卡在某个启动画面上不动或无 ...

刷程序和写程序是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能否具体的介绍一下拜托

我来完善回复,支持U盘刷机的机器大部分常见安卓智能电视,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安卓智能电视不支持U盘刷机。VGA口刷机的,我们知道VGA 15针,实际只用9针,所以有些厂家把TTL接口预留在VGA接口上,所以支持VGA刷机小板刷机,简单说就是VGA预留了TTL串口。还有一些机器没有VGA接口,能通过HDMI接口刷机,原理同VGA。
然后是用编程器刷机的,一般是非智能电视,系统本身就在FLASH里,系统很小,直接用编程器写入就可以,但是也有例外。有些机型BOOT文件写在了FLASH里,但是系统文件在EMMC里,这类机器就要区分情况,然后确定是用编程器写BOOT还是用U盘刷机,还有就是并不是所有智能电视都能用U盘刷机,有些厂家的机器需要使用TTL串口命令配合U盘才能刷机。
归根到底一句话:刷机方法都不一样,具体用什么方式刷机,取决于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刷程序,要看主板,取决于主板厂家。
有的主板支持 U盘刷
有的主板支持 VGA 口

请问老师怎么判断一台电视应该使用哪种刷程序的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