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求助TCLNT29C41开机有高压声就保护

楼主(2018-03-03):
接修一台TCLNT29C41电视,开机指示灯亮,按节目加减键指示灯闪,有高压启动声音,保护停机,正B,有125伏降到35伏待机,调高加速极电压开机,开机屏幕上半部分黑屏,下半部分离底部3CM左右有水平蓝线,刚出就保护待机,大块OM8373,场块STV8172A,电源有开关电源供电。
开机测量电压
1脚0.5伏,
2脚14伏,
3脚-11.7,
4脚-112,
5脚-5
6脚13.5
7脚0.5
断开2脚4脚测供电,16伏,-16伏正常。,代换过升压二极管,升压电容,场块STV8172A,故障依旧。不明白5脚的负电压哪里来的。实在想不出哪里问题,请各位师傅指点迷津,谢谢,短接正负供电限流电阻故障依旧。谢谢。祝各位师傅2018年生意兴隆,财源广进。附件为该机芯电路

TCL王牌NT29M95(NX73机芯)彩电图纸.pdf

网友:
r308是否断路

网友:
你的4脚电压是不是错的?从你的电压感觉场输入电压不对。

网友:
如果场电路代换后检查没问题的话,最好再查一下大块的8V供电是否正常,这个也是常出问题的地方

楼主:
更正下,4脚电压是-11.2伏,不好意思。

楼主:
谢谢回复,没问题,1O欧姆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已经搞定,12V电压低,导致8伏电压只有6.5伏。是电源问题。换12伏滤波修复

网友:
场正负供电正常不、输出端近0伏吗

网友(2022-01-12):
电源的故障率是很高的,首先确定电源是否正常,再考虑其它的。这样少走很多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