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 老式建筑地线接线问题!

楼主(2018-03-09):
老式建筑房三相墙插只接二相线,没有接地线。为了用电安全,可否与旁边的有线电视盒屏敝地线相连?

网友:
坚决不能这样子!万一有线网地点断开,你家电器漏电,那千家万户的人命你用什么赔?
只能自己搞个地线。

网友:
如果屏蔽盒的接地线是完全符合电力接地标准的可以使用,如果不能保证完全满足标准,万一电器漏电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啊!

网友A:
你家的电器能用两相电吗?这句话就不对,多学学电工基础就知道怎样接地线了。

网友(2018-06-16):
真的想加接地线,可以在你家的附近找个潮湿的地方,用条一米多的镀锌管把下边切割成斜口,上边焊个不锈钢螺栓,连线用的,把这条管子砸到地下去,越深越好,深度不能低于一米,只要能砸下去可以适当加长镀锌管,然后再把电线接到不锈钢螺栓那里用螺丝压紧引到家里当地线用。

网友(2018-11-04):
引用 网友A:
你家的电器能用两相电吗?这句话就不对,多学学电工基础就知道怎样接地线了。 ...

给解释解释呗!!!

网友:
民用电一般都是三相四线制,保护接地,三相就是相与相是380V,中心点接地,就是所为的零线,三相任意的一相,对中心点是220V,大地线就是所谓与地线电位相等,当人触电时,地线比人处的点位低,低阻,人是高阻,大部分电流经地线流入大地,漏保的原理就是,漏电电流经地线流入大地,产生的漏电电压来触发释放脱扣机构断电,确保人生安全,地线可与混凝土钢筋相连,一旦漏电,会经过连接钢筋流入大地,漏保会动作,切断电源。

网友:
我们这里都是三线入户:相线,公共线,保护地线。

网友:
地线可与混凝土钢筋相连?如果防雷线正好与钢筋相连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