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充电器取样电阻功率一般用多大的

楼主(2018-03-10):
最近修的充电器比较多,以前都是从废板子上面拆下来的,现在没的拆了,想和老马买点备货。但是这电阻功率问题一直没关注过,换配件也是从别的板子上拆,自己没买过电阻。一般我们搞维修的应该备货多大功率的电阻包。电车充电器2个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是用1W的呢,还是2W的。阻值都是0.1-0.5欧姆这样的多,替换的时候是不是0.1-0.5欧姆的都可以,还是要阻值一样的。我想买2个电阻包,不知道合适用不,师傅们指点下。上两图师傅们看下。

网友A:
取样电阻必须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样电阻必须一样

功率呢,多大的,也要一样?

网友B:
要买贴片电阻!!!!

网友:
必须2W或以上

网友C:
1、在一个充电器内,替换的取样电阻阻值应该一致;2、取样电阻功率一般为2W,如果充电器输出电流大的,其取样电阻的功率也需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在一个充电器内,替换的取样电阻阻值应该一致;2、取样电阻功率一般为2W,如果充电器输出电流大的,其取 ...

要是1W的,能直接用2W的吧?

楼主:
意思是不管修什么牌子的充电器,电阻功率都要和原来一样,或者大于原来的?阻值就要一样。那我就买0.1-1欧姆的2W电阻备货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买贴片电阻!!!!

晕贴片那里贴得上去,再说充电器好像我还没见过贴片的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贴片那里贴得上去,再说充电器好像我还没见过贴片的取样电阻

有用贴片电阻做取样的 一般是四个并联一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