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全自动洗衣机模拟水位传感器(转载自网络)

楼主(2018-03-10):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上门检修全自动洗衣机,若判断电脑板有问题需摘板检修,这时需解决水位传感器的问题,如果水位传感器是气压式的,短接二个接点就可以模拟进水已到位信号,从而进行后续检查。现在的洗衣机大多采用振荡频率型水位传感器,如果不连接水位传感器,上电后电脑板会发出报警音且停止后续工作。频率型水位传感器型号较多,且通用性很差,若把原机传感器一起拆回又很麻烦,而且也无法控制气压,从而模拟水位高低。
    为解决上述问题,、笔者根据水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自制了一个模拟传感器,其电路如图1所示,具体制作方法如下:找一个老式半导体收音机的磁棒线圈,在骨架上用直径0.17mm~0.23mm的漆包线绕500匝,原来的线圈不拆也没关系,线径和圈数也不要求那么精确,磁棒短可以多绕一点,还可以在线圈的400匝处抽一个头,以试验频率范围合适为准。自制的传感器实物如图2所示。另外,在拆下原机电脑板时需先记下水位传感器的接线位置,与两端都不通的就是中心头。

    若要判断模拟传感器是否起振工作,可用数字表(因电压变化较小,用指针表较难分辨,且指针表内阻小,影响振荡电路工作)测线圈任一端,再短路线圈其余两端(电路停振)看电压有无变化,具体电压值并不重要。实测得该传感器在起振时电压为2.486V,短路线圈其余两端后电压为2.493V。先不插入磁棒给电脑板上电,如果电脑板发出报警音,再把磁棒慢慢插入,当插入到某一位置时停止报警了,则说明此时的振荡频率已符合要求,在磁棒上做个记号,再继续将磁棒往里插,当到某一点时又开始报警了,再做个记号,两个记号的中间范围就是这块电脑板适应的水位传感器的工作频率范围,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摘板检修了。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电脑板在上电时如果传感器频率不符合要求就马上报警并锁定,这时无论怎样调节磁棒位置也不会停止报警,要切断电源才能解除报警。实际操作时,要插入一点磁棒再开/关一次电源,反复试验直到不报警,如果始终找不到这个点,需变换抽头再试一遍,当然先要确认模拟传感器已经工作。有的水位传感器只有2个线头,这时可不接电容。
    下面以小天鹅XQB60-318PG洗衣机做试验,实测空线圈时振荡频率是40kHz,磁棒完全插入(线圈处于磁棒中间位置,电感量最大)时,振荡频率为10kHz,这个频率范围应该可以覆盖所有型号的水位传感器了(变换线圈抽头可以提高振荡频率到50kHz左右)。反复试验后发现,本机不报警的频率范围是20kHz~26kHz,水位高低和频率成反比,即水位越高,振荡频率越低。
    要检测电脑板内部水位控制电路和进水阀控制电路是否正常,可以用一只220V灯泡,接在电脑板进水阀插座上,然后按上述方法调节磁棒位置使电脑板不报警,再和正常洗衣操作一样,按电脑板启动键,这时会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灯泡亮,这说明CPU检测到模拟传感器的振荡频率和设定水位频率不同,水位没有达到设定位置,进水阀得电并始进水,这时可以慢慢把磁棒插入线圈模拟水位升高(在水位和频率成反比时)或抽出线圈(水位和频率成正比时),当磁棒插入到某一点时灯泡熄灭,说明进水停止,进入洗涤程序。如要进一步确认系统是否已启动洗涤程序,同时检测电机控制电路是否正常,可以在电脑板上的一电机正反转输出端接2只220V灯泡,通过查看哪只灯泡亮就可直观地判断。
    二是灯泡不亮,这可能是模拟传感器振荡频率已符合设定水位要求,洗衣机已进入洗衣程序,如在电机的正反转输出端上接有灯泡,这时可看见两只灯泡交替发光,表明系统已进入洗衣程序。
    若要检测排水和脱水动作是否正常,可以在排水电磁铁输出端接一只220V灯泡,在电脑板不报警的情况下,上电后直接按脱水键,此时灯泡亮,再慢慢抽出或插入磁棒,当磁棒插入到某一点时,接在电机输出端上的灯泡一直亮,这说明排水和脱水控制都正常。需注意的是,在此步检测前要先短路门开关的触点,以模仿门已关好。若在脱水过程中断开门开关的触点开关,两只灯泡都会熄灭,且电脑板发出报警音。有的洗衣机在水排完后要再延迟一会儿才启动电机脱水,这时每次调节磁棒位置后要稍等一会。
    若要判断被检测的电脑板的水位和频率是成正比还是成反比关系,可以先试探找到不报警的一个磁棒位置,按启动键使代替进水阀的灯泡亮起来,如果灯泡不亮可以调节磁棒位置让灯泡点亮,然后试着把磁棒往里插(频率降低)或往外抽(频率升高),让灯泡熄灭,若是前者,则成反比例,若是后者,则成正比例。

网友:
要不,咱买一个??

网友:
如果确定是电脑板问题 我一般直接换 修太浪费时间

网友:
还是不如直接代换,多备几种。疑难杂症才考虑你的方法

网友:
觉得很麻烦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啥意思,修洗衣机电脑板,吃饱了没事做吗?一个电脑板子才几十百吧元,不带这么浪费生命的吧。全部都是一换了事,有效率好收费。

网友:
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2019-05-15):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