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TCL王牌电视L46F3200E,背光亮,灰屏有声音。

楼主(2018-03-11):
今天遇到一台王牌L46F3200E的电视,开机背光亮无图像,声音正常。测量逻辑板供电12V正常,逻辑板上屏也有十几V电压。该机用的是三星屏,型号是LTA460HM06。不知朋友们是否遇到过这个故障,会不会是屏的故障?请给指导一下吧!

网友:
查VGH,VGL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断开下左右屏线看下数据及屏反映。

网友:
检查上屏电压!

网友:
板登说得对,

楼主:
谢谢朋友们!今天正好找到一台同型号的电视,是屏坏了的。跟它对调了主板和逻辑板,故障不变,所以确定也是屏坏了!这三星LTA460HM06的屏,质量也太差了,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