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 用什么清洗热交换器?各位大师

楼主(2018-03-12):
现在单位让清洗模块机热交换器,用什么东西清洗呢?光用水冲估计祛除不了水路污秽吧?

网友:
有条件高压水枪冲

网友:
水冲加扫帚

网友:
高压水枪伺候

网友:
同意沙发意见,高压水枪就行

网友A:
看要求,用涤尘喷后,再冲,洗 得有效果,看得到铝片由黑变白。

网友:
高压水枪效果好。

网友:
千万不要涤尖这类高腐蚀性洗绦济洗冷凝器 洗干静了一回下次脏更快因为基本上空调散热翅片都镀有一层叫亲水膜的涂层

楼主:
我说的是那个水交换器内部清洗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要求,用涤尘喷后,再冲,洗 得有效果,看得到铝片由黑变白。

清洗那个水路交换器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