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期间苹果手机被孩子摔坏外屏维修过程

楼主(2018-03-13):
自己就修过家电,没有修过手机。当时摔坏外屏,还能使用,内屏和触摸没有问题,从网上得知需要600左右,需要压屏。
从淘宝上面搜索有自己换外屏的套装,买了一套68元,比较悲催的,清理外屏的时候,把内屏给拆坏了,和淘宝客服沟通,把外屏退了吧,不需要了,客服说只给退30,最后退了30.注意:拆外屏的时候一定不能拆排线的位置,我就是把排线弄坏啦。
后来从淘宝上面有买了一套屏幕总成190元,又开始拆装,装的过程很顺利,装完指纹不识别,又出问题啦,电量就用半天,而且机器发热有点严重。和淘宝客户沟通,淘宝客服说:可能主板漏电,去修手机那检测,没有理会他们。自己感觉应该是把home键排线拆坏了,又买了一个小背板12元,又拆装,按上去指纹也好用了,电量也能顶一天了,手机终于复活啦。

备注:
1、拆的排线的时候,需要用到热风机,排线下面都有胶,需要慢慢加热,不然就拆坏啦;
2、注意螺丝长度,不能硬上,慢慢来,感觉不对就换螺丝。提前拍好照片最好。
3、小白就不要随便拆了,到最后还的花大钱。

网友:
这个很好,改天自己的手机坏了也可以动手修修谢谢分享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我的华为 MT7-TL10手机外屏摔坏了,给修手机店修每家都要四五百元,在淘宝看到外屏坏可自己换.还送胶水和工具.视频,价不高,我看了视频,我就是不敢下手,我的只是右下脚有明显掉了一片,屏上有裂纹,但能正常使用,我不知换不换得成功,你是拆外屏时拆坏的吗,我的淘宝说不用拆内屏,不用拆后盖!

网友:
这技术也嘚瑟,我都不知道换了N多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