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修新飞冰箱,交付客户使用了7个月,出现冰堵

楼主(2018-03-13):
新飞双门普通冰箱,型号:BCD-177CK。去年9月份修的,内漏,开背挖出泡沫,发现是铁管,很锈了,更换全新铜管,挂高压后,还特意焊接了两个过滤器,试机正常,交付给客户,客户使用了7个月,今天打电话来说,不制冷了。  检查发现,通电后,压缩机启动,高压管慢慢发热,2~5分钟后很烫手了,把测温表当冷冻室,当工作15左右,温度下降到-10度时,温度不降了,温度慢慢回升,高压管也慢慢不热了,冰堵了,为啥使用了半年后,才出现冰堵?(交予客户时,冰箱档位一直是3档工作的)                 现在我打算断电让冰箱放一天,明天通电让压缩机工作两分钟,马上从过滤器接毛细管处断开,让制冷剂从过滤器喷出,直到喷完氟后,断电,重新换新过滤器,恢复管道,加氟试机,这样操作可以没?我没有备冲洗管道的气体。

网友A:
我刚刚也碰到一个 冰堵的  新飞   换了2个过滤器 还是堵 放弃了  浪费太多时间  其他活要堆起来了

网友:
过滤器焊个表,从那里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也碰到一个 冰堵的  新飞   换了2个过滤器 还是堵 放弃了  浪费太多时间  其他活要堆起来了

忙的时候修这个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也碰到一个 冰堵的  新飞   换了2个过滤器 还是堵 放弃了  浪费太多时间  其他活要堆起来了

所以氮气也有它的好处呀

网友B:
这冰箱给人家外挂,自己增加成本不说,好冰箱都让你修坏了。

网友:
好好的冰箱让你开背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冰箱给人家外挂,自己增加成本不说,好冰箱都让你修坏了。

大师,这是我修的冰箱,用了7个月,出现冰堵,是返修啦。

网友:
内漏的冰箱 不太敢搞   怕压机坏 和 堵      可能我修冰箱比较少  但是 遇到就头疼

网友:
根本故障没有排除,三个过滤器估计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