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尔LD39U3200灯条I0珠4条换成9珠4条

楼主(2018-03-13):
原机10珠4条,淘宝买来9珠4条,长度合适,换上正常,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网友:
少4珠 ,建议电流减小一点

网友:
电流要减小一些

网友:
要减小电流

网友:
断开某一个或两个、三个并联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烧了又换,多买几套灯条

开屏不费事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以为原机电路不是恒流驱动吗,多个少个灯珠驱动电流会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以为原机电路不是恒流驱动吗,多个少个灯珠驱动电流会变吗?

多一个或少一个灯珠电流不会变,但是为了灯条.耐用,建议调小灯条电流。

网友:
不减小电流就准备再换,减小了电流亮度就变暗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以为原机电路不是恒流驱动吗,多个少个灯珠驱动电流会变吗?

电流不会变,调小电流灯条耐用

楼主:
现在的LED灯条坏的太多,是灯条质量不好,还是原机设计的电流太大?

网友:
没事的,恒流板它自己会恒流了。电压也会自己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