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空气能的四通阀可用并线压缩机吗?

楼主(2018-03-14):
今天检查一台空气能,发现制冷,不制热,发现四通阀不工作,电路板不供电,其他正常,把四通阀线接到压缩机端,和压缩机同时启动,可以正常使用,这样可以一直使用吗,还是要分开才行?

楼主:
请各位大师指正?谢谢

网友:
这样搞,需要制冷咋办?又去搞一次?不知道修机板吗?

网友:
化霜的时候麻烦了。。。

网友:
化不了霜,把电脑板修好吧

网友:
不行,修复线路板吧

网友:
不是长远之计,把换向阀没有电的原因找到。

网友:
一锤子买卖

网友:
气温高于5度时可以使用,板子还是要修好的,气温低时不化霜.

网友:
不可以乱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