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唱戏机电路图纸

楼主(2018-03-15):
故障为不启动,测电池电量7.88V;电源检测3.92,开关正常。打开开关接一会外接电源然后断开就能正常启动,之后开关机都正常;拔掉重新插上电池线故障恢复。有这款板子的电路图纸吗?谢谢各位师傅能否为小弟指点迷津。

网友:
你要电路图到厂家去拿。

网友:
外接电源接电池处正常的话换电池

网友:
这东西很少电路图的!

网友:
看戏机代EVD和移动EVD都是这样,把下电池、在插上电池是开不起机的,仗必须用充电器激活,激活后把下充电器、关机等一会用电池就不能开机,这问题出在电源共电线上、可能是电源IC坏或电源上的一个贴片三极管坏(三极管就在充电器座旁),你拍图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