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微波炉不加热

楼主(2018-03-15):
电容、二极管、磁控管都换过了。变压器初级有230V供电。现在怀疑是变压器坏了。想问各位大神变压器都通用吗

楼主:
变压器通用吗?

网友:
变压器都通用。换吧!换了肯定修好了!

楼主:
这两个能代换吗?

网友:
你看次极出来的一样就能用

网友:
一般都能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能代换吗?

可以。。

网友:
换,测高压没有?高压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能代换吗?

    可以代换,不一定是变压器坏。

网友:
代用变压器主要是出线的位置及安装脚位置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