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师!

楼主(2018-03-17):
一台压缩机拖好几台蒸发器那种是安制冷量配主管路么?还是安压缩机口径来!10米管路20米管路管径是否还一样,

网友:
我记得青老师讲过管路长可按原配(压缩机吸、排气口)大一号去选。具体要达到多长才去增多大它,这个好象要很高很高的学问才能确定,要流体力学,看到那高数,简直不知所云。
但是只要知用什么制冷剂,多长管路,会算出它的阻力多少再去算出流量,对了就是这个流量数据,就输入我那黄表格中去算管径,这个发白日梦的想法可行吗。

网友A:
整个系统最终还是靠这台压缩机来完成制冷,当然还是按照压缩机的“口胃”来“进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系统最终还是靠这台压缩机来完成制冷,当然还是按照压缩机的“口胃”来“进食”。

我干展示柜的!同样机组带同样的柜子有时候让用19的,有时候用25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干展示柜的!同样机组带同样的柜子有时候让用19的,有时候用25的

机组的吸排气口径厂家是计算设计好的,而使用机组的部门可能没按机组的口径配置管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组的吸排气口径厂家是计算设计好的,而使用机组的部门可能没按机组的口径配置管径吧。

老师你看我这有个长7.5米宽3.6米高2.7米冷库配个5匹过冷型全封闭机组,风机用的Gd30风机这回气管15米内用22的超过20米用25的是什么原理!根据制冷量配管么!机组是回气19的风机我28的!这是更据么配的管路!
这是个冷冻库温度负18度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你看我这有个长7.5米宽3.6米高2.7米冷库配个5匹过冷型全封闭机组,风机用的Gd30风机这回气管15米内 ...

库容近73立方米,库温-18度,即使是“过冷型”机组,用5P的全封闭式压缩机也太小了吧,至少也要8P的“过冷型”全封闭式压缩机组,DD系列60的冷风机。
原则上管路越长,越不应缩小管径。前15m内用22mm的管径,20m后用25mm的管径。一是避免管路长增加压力损失而采取的对应措施;二是可能因为22mm的管子不够了,改用大一号的25mm管。
如果压缩机的吸气管径只有19mm,管路用22mm的是完全可以的,使用管径过大也没有必要。

网友:
73立方配5匹的小了吧,还是10匹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你看我这有个长7.5米宽3.6米高2.7米冷库配个5匹过冷型全封闭机组,风机用的Gd30风机这回气管15米内 ...

管路的压损最主要是发生在回气管的过热度段,所以厂家都会以回气管长度来建议管径,回气管过长就必须加大管径降低压损,一般是超过7.6米(25英呎)就必须加大一号管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