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电源故障

楼主(2018-03-18):
全汉电源无5vsb输出,检查发现一个小板上的5h0165R;TL431;1000微法电解电容,还有一个10电阻损坏,全部更换后,结果通电瞬间炸管,不知什么原因,请大师指教。

网友:
副电源也是开关电源,基础知识是一样的,那能换了元件就直接通电,没串灯泡的吗

楼主:
没串灯泡,又烧了好多元件,就那么几个元件,都检测正常,不会修了

楼主:
我跑了一下电路,草画了一张图,不知对不对,烦师父们看看

网友A:
原理没搞懂,又不加假负载上电,会继续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没搞懂,又不加假负载上电,会继续烧。

其实副电源比主电源和保护电路好修多了 串灯必须的管子贵烧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没搞懂,又不加假负载上电,会继续烧。

抱歉我想回楼主来着 点错回复了

网友:
换件后肯定不能直接通电,这是常识啊。给你个图参考。

网友:
灯泡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