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高低压同时升高

楼主(2018-03-18):
  本地某公司主管来电:厂里的空气干燥机,换了过滤器后,频繁停机,叫原维修者来再检修,查不出原因,往复查了几次后又说压机有问题,因而对此有质疑。。。要求俺一定要前往一查,已影响到厂里的正常生产了。
  冷冻式空气干燥机,有制冷系统也有压缩空气系统,于是先向车间负责人了解初始经过:机子故障开始时是亮故障灯停机。厂里机修组的人过来检查,发觉过热继电器失效,更换后,还是会亮故障灯停机,有时是压机过热跳内热保停机但不亮故障灯,因此而报修。维修师傅来查后说是系统有微堵而更换了干燥过滤器,但机子工作个3、2小时还是停机,但不亮故障灯也不是压机自身内热保跳,因为此时再按启动钮时机子能正常启动。于是又叫上原维修师傅过来看,谁知他一会说系统还有堵一会又说雪种不够一会又说是压机不行了,就这样的又查了两三天,还是没个具体说法,由于因为机子的事,已正面影响到厂里的正常生产了,必须换请维修师傅。。。
  大概了解下了,于是着手开机寻故障成因。
  机组是3相3P的,先挂两表,约15分钟,系统回气压力由刚开始的4kg左右渐渐上升,与机组自带的低压表指示一样;电流,也由开始的4.2A左右开始上升。。。(现场监测中),50分钟后,神奇的时刻,系统回压居然升至7kg有多,高压则达20kg,电流则升到5.4A左右,一会后机组突然停机,故障灯不亮,也证实非压机过热或过流自保。
  检查至此,俺心里乐了,哈哈呵呵俺要笑了。
  报价1K8,但厂里负责机组的拆装,车间负责人当即上报公司主管,即时批修----即刻维修。
  耗时约5个小时后,机组恢复了正常工作,在轰轰响的(空气压缩)泵房里,面对着刚修好的干燥机组,车间负责人笑了,公司主管笑了,当然,不否认,俺也笑了。|

呵图多到又要被删掉的节奏,没法啊,年后第一次动火吖。

网友:
循环水 交换器散热不好。或者 交换器微堵

网友:
是啊楼主,啥坏了?

网友:
类似空调冷凝器有脏

网友:
冷凝器散热不良

网友:
大师傅修好了,可是没有给徒弟们,说明那里出的问题。

网友:
我们这里用的无锡盛达的冷干机,压缩机用的是比泽尔6F-50.2也有40.2!

网友:
看似系统漏了,找漏点补焊真空加氟

楼主:
    总结:机组的故障,是炮筒内的制冷系统换热(蒸发器)有漏点引起的。
    分析:制冷系统内漏,当该制冷机组与空气压缩机组同时工作时,制冷系统回气压力约5KG左右,但空气压缩压力则约有7至8KG左右,这样一来,压缩空气就直接进入制冷系统中去了;当制冷机组与空气压缩机组同时停止时,则制冷系统的平衡压力约10KG,要大于压缩空气压力,这样一来,制冷系统内的F就会跑出到压缩空气系统中去,久而久之,制冷系统也就完全被空气侵驻了,这样,压机过流而跳热继电器就对了,屡跳屡复位,最后热继电器也坏掉,这个也不是巧合的事。后来,厂里的人换了热继,但故障肯定是未能排除的。
    后来维修者,或者仅是看到因为高压升高,电流也略有偏高而认为系统过滤器堵了而换之。那么此时的制冷系统内就有了F啦,工作2、3小时后停机,且不亮故障灯,那是因为系统有F,压机压缩的是F与一点空气,还不至于过流过热,但是,此时高低压会升高,当高过压力开关的设定值(俺估计是20KG左右)后起控,串在其自锁回路中的压机的交流接触器失电而复位,压机停止工作。
    俺接手后的思路:高低压同时升高,而压机停机时的电流是约5.4--5.6A左右,且热继不跳,但低压升到约7KG,高压则上到差不多20KG!这显然是系统中的高压开关起控了。R22的制冷系统中,高压压力能有这么高吗?原因就只能是系统中夹杂着大量的空气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系统的低压侧,也就是炮筒内的蒸发器有漏点。
    以上是新增补内容,烦请该版块的帮主编辑入主题帖子内容里面。同时,也请有不同观点的友友们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