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冰箱不停机

楼主(2018-03-19):
修一台海尔三箱冰箱,换过电磁阀加过冷凝器,之后三箱温度各用温度表测试都能达到温度甚至更低,现在就是不停机,估计还是动过系统不知道哪里问题,求教老师傅,动过哪些部件会造成温度达到不停机故障!

网友A:
、如果确定温度已经达标不停机,那就检查温度传感器及温度控制电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温度已经达标不停机,那就检查温度传感器及温度控制电路啦。

能问下修过后动过哪些部件会导致不停机,电磁阀接反会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问下修过后动过哪些部件会导致不停机,电磁阀接反会是什么情况啊

还有这个冰箱显示屏冷冻温度不照,实际温度表已经零下20了,显示的才有零上几度,换过感温头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冰箱显示屏冷冻温度不照,实际温度表已经零下20了,显示的才有零上几度,换过感温头不行

显然是温度信号处理及显示电路的问题啊

网友:
海尔的显示屏门轴线容易断会造成各种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冰箱显示屏冷冻温度不照,实际温度表已经零下20了,显示的才有零上几度,换过感温头不行

这就叫“中国式的民用智能”?让你哭笑不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冰箱显示屏冷冻温度不照,实际温度表已经零下20了,显示的才有零上几度,换过感温头不行

一点都不人性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冰箱显示屏冷冻温度不照,实际温度表已经零下20了,显示的才有零上几度,换过感温头不行

不得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