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养生壶中有一8脚集成块如图,它可能是哪种型号?谢谢!

楼主(2018-03-19):
养生壶中有一8脚集成块,它上面的字迹被厂家磨的一毫无剩,各脚电压如下图,可能是哪种型号?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一看就是单片机!
PIC12C508之类的。

网友:
地球上八脚集成块千千万   怪老夫无能啦

网友:
哥们单片机

网友A:
什么故障?芯片不明,换板,客户出不起维修费,撵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故障?芯片不明,换板,客户出不起维修费,撵滚

问题是某宝上找不到相应的控制板啊!

网友:
这个里头有程序,单买是空白的!得找厂家才行!

网友:
应该是单片机

网友:
单片机,不好找

网友:
市场上有代用板子换掉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