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请教一下,索尼DSC-HX30照相机如何拆开

楼主(2018-03-19):
老师们,我是修电视的,从来没有修过照相机,现在我自己的相机坏了,故障是:按键功能乱,希望专业修理照相机的师傅们帮忙支支招,指点一下,这一种相机是怎样拆卸的,如果有视频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这个需要很多照相机的基础知识,否则可能越搞越乱啊。

网友:
送修吧。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

网友(2018-05-11):
退出底部3颗螺丝,拆下底盖,拆下显示屏,就看见内部构造了。

网友:
取下底部3颗螺丝,拆下底盖。再取下前面板,取下前面板时要小心,还有排线连着,不要拉断了。就看见内部构造了。

最简单的方法是,旋转功能旋钮,转几圈就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2018-06-28):
我的建议是你最好不要拆开修理,因为修理电视机的活大,件重你已经习惯了,而修理相机需要轻、慢、细、有的还要用到放大镜,有一些必须要用专用工具才能拆开,这是我的经验,因为我也是修理电视,电脑的,修理了几次相机都没有成功,反而搞得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