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音炮 不响

楼主(2018-03-19):
今天接修低音炮不响
前级 使用4558  后级正常  干扰方法
本机板使用12V供电   末级经过测量是64V   不解??  这64V怎样产生的??
请同行们帮助   谢谢!

网友A:
没看到有开关电源升压吗

网友B:
中间的线圈形成升压?没见过,常见有电源变压器的,正负供电的。

网友:
DC-DC变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线圈形成升压?没见过,常见有电源变压器的,正负供电的。

你这个不是正负32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是正负32V吗?

这不是我的   看这个板只有12V接线   应该有升压电路  提高功率  新鲜电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有开关电源升压吗

哪部分是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