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PF2163(F23)三无,求助!

楼主(2018-03-19):
断开行变供电,接假负载试机,测+B115v、5v、8v、3.3v都正常,由于原行变型号看不清了,买了个BSC60K换上试机,行变不起振,测芯片电源无8v供电,查8v电源是由行变5脚11v供电,查行变11v、16v、45v都无电压输出,再查行变6脚16v供应场块TDA8356电源的二极管已击穿,更换二极管后再试机还是不起振,行变5、6、7脚还是无电压输出。是否行变型号不对啊?这种机型是用60D还是60H?敬请有修过此机型的大师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
你所谓的“大师”称谓不敢当,只是来和你交流,你说原来的行变看不清型号,你就用你现在换上的型号,但还是行不起振,不瞒你说,这个机型还真没修过,既然你说不知道行变型号,那还是找张图纸看看,实在不行,你就把你所说的那两个型号都换上试试。

网友:
自己应该平时多做记录的,遇到没有标示的高压包,可以对比找出型号和相近的代用品。这是我平时作的记录,靠这可以迅速找出原型号和代用型号。

放在一起解压

放在一起解压

放在一起解压

网友:
你不知到型号就敢买随便买呀?还是上百度查准型号在买吧

网友:
问题点不应该一直卡在行变那里,其实我觉得行变就算错了也会起振,无非就是有点不良后果,比如输出电压超高什么的,或者烧行管,完全不起振,至少不应该先怀疑行变错没错,而是重点查行电路工作条件

网友:
原型号应该是60K.123/4567910,4地   5.11V   6,16V    7.45V     9.H  10.AFC

网友:
8伏电压还得有一路从开关电源上提供的起动电压,行工作了再有行来提供

楼主:
多谢各位同行的热情回复和提供的资料,故障终于排除了。而且大家可能怎么都想不到,是因为 它造成行不起振的,故障元件就在这块小板上。

楼主:
如图,故障就在这个小板上。

网友:
难道是遥控接收头有故障?松下以前的老机2186遇到过这样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