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求助,长虹3D51C2080电阻值,

楼主(2018-03-20):
这是一台转修过过来的机子,前一师傅没搞好。把Y板上的元件搞的不成样子。其它元件我已经灰复到位,有一只电阻R407不知道是多大的。有知道的师傅请告知一下。在此谢了。Y板子型号JUC7.820.00086650  PP   V4,0

网友:
请有图或实物的朋友快快出手相助啊!

网友:
看线路,在强电区,功率不能小,自己跑跑线路,看看这个电阻作用,

网友:
一端连场效应管Q407,别一端连8脚集成73711的第七脚   你对一下

我的板子板号为JUQ7.820.00064499   所以结果仅供参考   R407  贴片上写着150或者051

网友:
换板子得了!再折腾也是白搭,浪费时间不说!用户那也拖不起!

楼主:
不对,我的板子号是JUC7.82000086650  PP  V4.0  谢谢楼4″的热心帮助!

网友(2018-07-04):
r407是150电阻应该是150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一台长虹3D51C2080等离子电视 过一两天找出来给你量量阻值

网友(2020-02-26):
R407阻值15欧姆

网友:
板子号是JUC7.82000086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