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电磁炉检锅很快但是不加热

楼主(2018-03-20):
测电压335v,0.33u电容好的,大电阻也正常,炉面温阻100K,检锅比别的都快,就是不加热,望高手赐教。

网友:
大电阻检查没有

楼主:
查了,就是不懂为什么比别的炉检锅快,不停的检

网友:
卡电流就知道了

楼主:
这哪有电流啊,又没加热哦

网友:
检查同步电路和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
昨天有个是加热一下就保护,电流高到12A多,马上就知道是电流检测电路,查为可调501欧三脚达3百K多,代换后正常了。此故障不同了哦。

楼主:
这看会不会是电压检测电路问题,可能检测电压不够,所以开不发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