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个问题

楼主(2018-03-20):
遇到一台格力5匹柜机,开机运行压缩机没有吸排气压力是什么情况?调整相序后压缩机成反转了,又出现了吸排气现象。

网友:
相序接反了吧

网友:
相序错了压机不会转的。

网友:
翻转了倒有吸排气了,这个搞不清楚,等大师来解答吧

网友:
调过相序后为压缩机正常运转,没调之前压缩机不在运转(相序不对压缩机继电器不吸合)

网友A:
压缩机是活塞式还是旋转式?

网友:
相序不错要查一下压机本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是活塞式还是旋转式?

涡旋式的压缩机

网友:
问题也很扯,回答也很扯,相序错了 压缩机噪音大,反转有压力,制冷剂走向图搞懂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