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王牌雷击后修理教训经验

楼主(2018-03-20):
一台王牌电视雷击三无,拆机,电源板为40—E371C4—PWH1XG,查整流管击穿,换保险整流后,粗测其他件正常,试机3、3V正常,无24V和55V,后加1K欧电阻去开机,还一样,后短路开机三极管CE,有主电源电压,代换三极管不行,查不出为什么不开机,后测PFC为280V,未升压,结果费了很多精力也没见坏件,再测主24V,55V变成35V,78V,那就先查电压升高原因吧,先短路光耦34脚,不用短路开机管也能开机,但电压降为18V40V,证明电压高引起保护关机,后代换光耦,电压也降为18V45V,证明光耦确有问题,为什么电压降低,证明还有故障,后又代换Az43l电压升为正常24V55V,到此Ok。从此例维修所走的弯路,得出的经验教训;一、主电不开机,不居限于开机电路,还有保护电路有关。二测PFC电压不升压时,不只查PFC,还和主电是否开机有关,三怀疑光耦坏,曾拆下测阻值正常,后代换才判断真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案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