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柜压机无制冷剂时运转正常,抽真空加注之后跳闸是何原因?

楼主(2018-03-20):
今天维修一冷柜,经观察压缩机检修口处铜管断裂制冷剂已漏光,压缩机还能运转。焊上快速接头,抽空加注制冷剂后试机时跳闸。把各个负载摘下,发现是压缩机问题。没制冷剂时还能运转加注之后就不行了,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为什么?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给小徒指点一二。万谢各位老师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指点,明天焊下压缩机,去买。

网友A:
有可能线圈热击穿了

网友B:
建议换压缩机

网友C:
有可能线圈受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线圈热击穿了

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压缩机

好的,谢谢,已申请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线圈受潮了

好的,谢谢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