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电视三无行启动不了求指点

楼主(2018-03-21):
康佳21寸电视三无,主电源B十110,12V都正常,场供电由高压包供电,测开机瞬间有高压,测主芯片3.3,5,8供电都正常,行推动管集极开机瞬间有20V供电随后只有几伏了,推动供电电阻发热严重,场块也代换了,没有主芯片11105pC365BG脚位功能和电压的资料,不知是哪里问题求教大家。
听用户说坏之前图像一边有一边无像行比较电路有问题一样

网友:
检查行逆程脉冲那路,从AFC到大块,没有行返回脉冲要保护。

网友:
行推动管集极开机瞬间有20V供电随后只有几伏了

怎么只有几伏

网友:
换行变压器看看,行逆程电容。

网友A:
查逆成电容和高压包,推动变压器有问题没有

网友:
随后的几伏是因为进入了保护状态,芯片送出的电压致使管子饱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逆成电容和高压包,推动变压器有问题没有

这种故障用示波器最容易查到故障点、

网友:
行推动管饱和导通,保护了。

网友:
换高压包试试

网友:
把行管的C级断开,或把高压包的供电断开开机用交流10V档量一下行管的BE极,看有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