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 求助:无光耦开关电源工作原理分析,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2018-03-21):
通常的开关电源都需要从次级输出上进行电压取样反馈到初级进行负反馈,为了实现热地和冷地的分离通常使用光耦进行反馈信号的传递。
无光耦开关电源好像未从次级取样,那稳压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啊?稳压效果能好的了吗?请指教。

网友:
早期的彩电有好多不使用光耦的,不过有专门的取样绕组,不影响效果,感觉比较耐用

网友:
副绕组电压经R8  R9 分压输入到IC3脚。在热端取样,省去TL431。原理差不多。

网友:
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上下图中 :
           接二极管 D 2 的绕组 ,以及负载绕组 ,同属于次级绕组.........。

网友:
直接取样肯定比间接取样稳压性能要好,但是在消费电子领域,区别不大

网友:
稳压效果还是有的,这个应该是原边反馈,优点:降低成本,降低电路设计难度。缺点:稳压精准度略低、响应速度慢。创维CRT电视部分机型采用了此类设计

网友:
早期的国产老彩电都没有光耦性能很好的。北京837,孔雀,山东松下,等……也很耐用

网友:
副绕组取样。测过这类电路,稳压效果都比较差,要求负载侧电路有较大的容差性。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的经典回复,谢谢你们!
使我学习了不少知识,我也以为同一个绕组既作感应电压变化的取样绕组,又作负反馈的信号的执行绕组,稳定效果肯定要受到较大影响,也不利于设置异常情况保护功能哈。
还是单独设置一个取样绕组效果更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