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这台电磁炉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8-03-21):
保险爆了,igbt测量正常,整流桥也正常,头一次看到电磁炉这么多电容,而且是屡烧保险丝,电容电压低于300v算是正常吗

网友:
输入电压是多少?如果输入高于220,那就不正常。灯这么亮,也许还有问题。

网友:
正常,因为电容容量比较小,不像电视的主电容有上百UF,所以在带负载时的电压肯定会低于300的,正常现象。
所有的电磁炉在正常工作时直流电压都是低于300的哈。

网友A:
灯泡亮,换桥和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泡亮,换桥和iGBT,

这台电磁炉有2个IGBT,还是头一次见。

网友:
正常的 因为有个5UF电容并在220V上 所以比较亮  其他四个 2个是300V滤波  2个是IGBT谐震电容 2个IGBT一般是2个15R1230 这种是大功率 功率可达2600W左右 所以一个IGBT是不够的

网友:
很正常,是大功率电磁炉

网友:
在没有放锅的情况下电压低于300v不正常,灯泡那么亮电路有严重短路,须仔细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电磁炉有2个IGBT,还是头一次见。

2个IGBT也很多

网友B:
这亮度好像不对的样子,大家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亮度好像不对的样子,大家说呢

我也是总觉得哪里不对,谢工你好,我也姓谢,

网友:
复议;这亮度好像不对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总觉得哪里不对,谢工你好,我也姓谢,

量下待机电流吧

网友:
把5u电容拆开看看灯还亮不,应该也会亮,因为烧保险

网友C:
如果是待机状态那就不正常,开机状态差不多。还有楼主的灯是接在线圈盘处还是串在保险处?这种双功率管的如果爆管一只要两只一起换同型号的,还有保险用的对不对?这是大功率板子应该在2600-3500W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待机状态那就不正常,开机状态差不多。还有楼主的灯是接在线圈盘处还是串在保险处?这种双功率管的如 ...

我的灯泡是串在保险处,IGBT没烧,没换它,目前的状态是插电没反映了,接了万能模块插电听到嘀一声,如果把按键板插上就没有嘀一声响了,插上按键板18V正常,5V就只有1.5V左右,拔掉按键板恢复正常5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灯泡是串在保险处,IGBT没烧,没换它,目前的状态是插电没反映了,接了万能模块插电听到嘀一声,如果 ...

顺着按键板5V查,按键板上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