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2uf只有一1.5UF了,能用5UF的代替吗?

楼主(2018-03-21):
各位师傅,电磁炉上2UF的能不能用5UF的代替?手头上没有2UF的了。

网友:
用做电源滤波是可以的,只要耐压足够 空间能容得下。

网友:
用到是可以用,但插头插入瞬间打火很响!用户会怕的.

网友:
抗干扰电容不能用5uf的。

网友A:
应该行吧,没试过,现在很多电磁炉都偷工减料了。才0.1微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行吧,没试过,现在很多电磁炉都偷工减料了。才0.1微法。

你不懂不要误导别人!!!用到0.1微法的要么很山寨,要么是新型正品大厂产品!山寨的不研究.大厂为啥可以用这么小的呢?是技术进步,主控芯片同步精准,磁盘特别设计,(线圈绕法/磁条特别)造成对外干扰减少才可以下这么小的电容.懂了吗?楼主这台原设计用2U是早期产品,决不能不要!轻则干拢电网(别以为只干扰电网,基次谐波峰值会令电线发热老化/也干扰自家的其它设备)!重则炸炉!

网友:
我觉得楼主这个情况没必要换,抗干扰1–3微法都应该没问题的,当然也有些失容后不加热

网友:
最好是用2UF的

网友:
你所谓的“师傅”称谓不敢当,只来和你交流,你说手头现在没有2UF的电容,想用5UF的电容替换,相差有点大了,如果你想用5UF的电容,建议你用两只5UF电容串联,这样电容值相差小一些。

楼主:
原来这个2uf的还有那么讲究,受教了。有空再买点回来备用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