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着制冷好好的,突然变制热

楼主(2018-03-21):
格力空调制冷模式下自动跳制热,四通阀已经换向,内机低风速的转,指示灯显示制热,温度显示25,本来开制冷16度,有没有招解决?

网友:
自己检查一下,是电路方面引起四通阀动作,还是遥控,手控键盘漏电了

网友:
检查按键是否漏电

网友:
估计是电脑板问题,不排除手控按键漏电

网友:
就是手按键的事

网友A:
老机器的话,主板晶振不良易出现这毛病

网友:
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电磁阀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机器的话,主板晶振不良易出现这毛病

主晶振不良,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大侠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