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收氟问题?

楼主(2018-03-22):
各位大师好!
    请问空调收氟可以先关小管,在开机吗?这样收氟对空调有什么损坏吗?谢谢!!

网友A:
我是空调制冷运行两三分钟,听声音和手摸铜管,感觉系统基本正常才关细管阀门,大约三十多秒后关粗管阀门。干活之前要初步判断下,基本正常才开工,有问题好处理

网友:
我差不多和沙发一样的套路

网友:
二楼说的对,做到心中有数

网友:
壁挂机,3.40秒足矣。

网友:
沙发说的是正解。

网友:
当然先开一下机子,确认完好再收氟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空调制冷运行两三分钟,听声音和手摸铜管,感觉系统基本正常才关细管阀门,大约三十多秒后关粗管阀门。 ...

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赞同沙发的意见。

网友:
我也是用二楼方法去做的。

网友:
前几天帮我哥移两台挂机,我是第一天收氟,过一天才拆机,怕管子里凝露排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