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九阳电磁炉屡烧IGBT

楼主(2018-03-22):
    一台九阳C21-SC806电磁炉,接修时爆保险及IGBT,检查三大电容,三电压,18V稳压管驱动对管无异常,换上后试机正常,客户取走后使用不到一天,又拿回来,检查爆管。
    这次不敢大意,随即撤换0.3uF、5uF,2uF电容和驱动对管,IGBT,18V稳压管;而后测量三电压正常,同步大电阻全部正常,试机正常再次交给客户;这次过了2天,客户再次拿回来,检查又是爆管。
    又一次换上IGBT和保险,试机还是正常,不过我实在不敢交给用户了,请大家指点到底可能是哪里的原因会屡屡爆管?

网友:
先排除劣质IGBT

网友:
换温度传感器,可调电阻,电流控制在8一9A之间

网友:
再排除插板,插头接触不良

楼主:
IGBT质量应该没问题,长期使用的就是这些。

网友:
检查,电流、电压浪涌检测电路和同步电路

网友:
用户家的插座打火也容易烧

楼主:
此电磁炉没有功率可调电阻

网友:
有可能放在金属灶台上使用

网友:
看看用户是不是放在不锈钢或铁面的桌面上使用!